本人不准备修WD硬盘了 卖点维修经验和技术支持有想学的可以找我

楼主(2015-09-27):
WD硬盘  自校准高成功率关键方法:我们先了解下 WD 的自校准。
WD 的自校准,主要流程有:调整磁头读写功率;调整磁头飞行高度;调
整磁通量和磁道密度;设置磁面合适容量;优化测试读取通道;磁盘面表全面
扫描坏道加入日志;压缩坏道日志规内扇区和轨道;将日志加入 P 表;全盘低
格。
每个硬盘,从扫描坏道到低格,流程效果都是一样的,而关系到这里是否
成功,关键在于前面的 ARCO 磁头性能参数调整。ARCO 参数主要由固件提供,
好的通刷固件能把 ARCO 参数调整到最佳好,但不管怎么样调整,原盘出厂的
工厂调适,肯定是最适合原盘的。
如果我们把原盘的适配参数用到通刷固件里,那肯定是最好的。
和硬盘适配有关的模块一共就四个:40 41 47 4A 。我们通刷后,回写原盘
的这四个模块,硬盘适配参数最佳!
在这四个模块中,47 是最关键的模块,一般称为适配模块,在通刷回写以
上四个模块后,要生成 47 适配信息,在 47 编辑里,先读取 47,从 40 读出,如
果 40 不能生成也可以从 41 读出,读出后再点写入即可。
我们对硬盘做 44,也就是为了生成 47 模块,如果有原盘 47,在从 40 或 41
生成后,做 44 时可以选择从 47 获取信息。
启动 ARCO 后,自检卡在最前面的 C4 不过的,一般是有磁头坏或某段坏造
成,可强行跑 da 或 d1 流程,完成查看 E0 等模块记录确定那个磁头的坏道记录多
来判断, L 板一般不超过 1W,701499 一般不超过 3W,三角板一般不超过 5W 或正常。C4 的自检过程记录在 2000 至 2007 模块,如果 c4 失败可查看这些模块有没
有内容记录来判断停在那个磁头。
卡 D1 的,有些是 DA,固件不合适,需换固件跑。
卡 D2 的,此步是加 P 表,如果 p 表值太高,则会失败.流程指向 DC
卡 B9 的,P 表高的会导致这步失败,P 表没有记录的话也会失败,停下先清
译码表再重建,再从 B9 开跑。
SF 启动正常完成后是有 P 表记录的。
03 模块包含该硬盘当前所使用的 TPI 和段位值,E0 至 E5 和 F0 F1 模块是
每个磁头的自校过程中产生的坏道记录。 2050 至 2057 模块是每个磁头的调适配
记录。
砍过段的,都需要重建译码表,再从 B9 开始跑。如果不能重建的,清 G
表再重建,如果还是不能重建的,P 表记录过高,还需要砍其它段位,重新按 3
号模块记录的 TPI 值手动选择。
爆头的,可以砍头也可以先尝试降容,降容方法是设置 CAP 值。CAP 选择
段位容量有三个档位:1 为满容量,最大容量;2 为最多降到半容量,如 500 的
可以降到 320G 或 250G;3 为最小容量。
L 板的跑法:通刷后需要先测试内格是否格得动,能格动才能跑,跑完第一
个 C4 后停下,重新调适配,设置好 47 后,再接着跑才能成功。
中断自检,或自检自动到了 DC,要软复位再跑。
fmt 格一会就断电的,尝试再选择一次 TPI 再格。
三角板扫描出!号的,一般是板不良造成。
一般固件引起的敲盘会自通电转动敲两下就停转,如果怀疑是固件引起的,
在停转后用磁道测试功能来测试。如果这个盘的电路板是配对的。ROM 也是写了同家族号其它兼容的,执行此功能后硬盘不敲,起转有寻道声。证明就是固
件引起的敲盘。还是敲的话证明有磁头损坏。
重建译码表=带 P 表的内部格式化,只要格式化一开始,重建就完成了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注:版权创始人:黄杨 QQ:119173562  电话:15067463191

网友:
软件看起来功能很强大

网友:
就这水平就来收徒?这钱是不是太好赚了点?

网友:
现在修硬盘没有经济价值了,不过恢复数据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楼主好像来错板块了吧

网友:
表示心动,想学

网友A:
楼主应该转向数据恢复这块

网友:
貌似很强大的,WD硬盘专修软件,什么价位呢?

网友B:
电脑这行越来越不好做了

网友:
日落西山 的 产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脑这行越来越不好做了

你好熟面口?是不是发贴前三甲之一?
电脑行业,我觉得还是不错的,其它行业也一样有不景气,现在大环境是这样,要守业啊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应该转向数据恢复这块

数据恢复  这个也坑爹啊 , 顺带做做 还可以

网友:
你是开门面店的吗?怎么联系你

网友:
楼主这软件不错,何不分享一下!!!

网友:
修盘的没有几个人 数据恢复还差不多

网友:
这个还是看不太明白

网友:
你是修硬盘还还是恢复数据啊

网友:
数据恢复软件有成功率高的能分享多好

网友:
WD盘现在都烂了

网友:
这软件是什么呀,共享一下吧

网友:
你还是回去开发软件收徒,你这硬件 。。。不知道怎么说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恢复  这个也坑爹啊 , 顺带做做 还可以

就是啊,数据不好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