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主机启动USB键鼠不能用

楼主(2015-09-27):
这个惠普品牌机机子是从别人那搞来转手卖的。货运到家都插好了,开机近系统了,但键鼠都不能用,都是USB的。家里也没圆口的。
拆开看了下,前置面板一个USB排线,还有一个好几个口,扁长的长短不一的四个插口,像插内存卡的放大版,每拍照就这么形容吧。单排的排线四根线。给插在主板另一个USB叉子上了,插的四根插柱的那边。看着没用就给拔下来,然后开机正常了。
满以为结束了,但是第二天想给人送去了,再插上键鼠显示器电源试一下吧,键鼠又没反应了,前置USB拔了再插上,好了,反复没事。关机几个小时所有线拔掉,再开机又完蛋了。。。这次拔电源线重启两次,好了。。。
这到底是咋了,谁碰到过

网友A:
是不是串口芯片出问题了!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串口芯片出问题了!?

拔插电源线两次,也恢复正常了,难道是这个芯片虚焊了么,位置在哪,晚上回家了吹一下

网友:
你插U盘,看好不好使

网友:
插上去,鼠标键盘的灯亮吗
,亮的话测usb中间的两个线,对地址  偏大南桥虚焊,偏小南桥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