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Rev1.0检测维修(不上电)

楼主(2015-09-27):
GA-H61M-DS2 Rev1.0检测维修(不上电)

一、目测了一下此板,外观没有撞伤,没有腐蚀,也没有看到烧伤的痕迹。

二、既然目测通过,接着检测各主供电对地阻值是否正常。
参照如下制作的表检测了一下,都在正常范围内。
还检测了一下主板电池的电压,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,32.768KHz的压差都正常。
三、插入ATX电源。
检测ATX电源紫线9脚5VSB电压:5V,正常。
灰线8脚POK电压:0V,正常。
绿线16脚PSON电压:5V,正常。
3VDUAL_PCH电压:3.3V,正常。

测量5VDUAL电压:0.8V,不正常。

3VDUAL电压:0V,不正常。

断电后,测5VDUAL对地阻值是:275Ω
3VDUAL对地阻值是:23Ω,不正常。

既然对地短路,就先把短路解决好了再说。本想使用可调电源对它进行“烧鸡法”,没想到在各芯片上涂点焊锡膏,通电测试,网卡芯片上的焊锡膏在冒烟了,估计罪魁祸首就是网卡芯片了。

马上测试主板背面网卡针脚,对地都短路了。此网卡芯片型号是AR8151-A。

估计此板被雷击过,把网卡芯片击坏了。吹下网卡芯片测试的确坏了,再测3VDUAL对地阻值还是23Ω,估计还有电子元件被击坏。

经过跑线还有个6脚的LAESD1防静电的元件被击穿了。果断吹下来,再测3VDUAL对地阻值是75Ω,终于正常了。
插上ATX电源,测各供电都正常了。上CPU测机,只听嘀的一声亮机了。
由于手头只有一个AR8151-B芯片,也是技嘉主板上面的。更换此芯片及LAESD1之后。
安装系统,驱动,应用软件,上网看电影半天OK。

证明:AR8151-A与AR8151-B是可以互相更换的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34137-1-1.html这个就是误导。

网友:
我现在像这样的问题都不修了  修好才20 哎

网友A:
能指出具体位置吗我没看见在电路图中的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指出具体位置吗我没看见在电路图中的位置

在电路图查找输入“LAESD1”就可以找到了。因为没有这个GA-H61M-DS2 Rev1.0版本的电路图,只能用代用的电路图GA-H61M-S2-B3_Rev 1.0看了一下。

网友:
GA-H61M-S2-B3_Rev 1.0这个版本的24页右下角就是

网友B:
5VDUAL电压这个它是怎么工作的?就是先后顺序5vsb,+12v它是怎么互相不干扰的正常工作的?

网友:
雷击的都会导致网卡击穿,有时还连带烧桥。修之前如果先向客户了解故障发生情况,就可以节省许多查找时间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5V双路供电,这是徐老师 的5V双路供电的产生原因:电源输出5VSB待机电压,通过R435和R434电阻分压,得到2.5V电压,关到比较器U8A的2脚,和U8B的6脚。待机时VCC、+12V都无输出,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小于负输入端电压,输出低电平。分别送到Q53和Q69的G极,使Q69导通,Q53截止,5VSB通过Q69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。开机后VCC输出5V电压,+12V输出12V电压,通过电阻分压送到比较器正输入端,比较器正输入端电压大于负输入端电压,比较器输出高阻态,通过+12V上拉为12V高电平,分别送到Q53和Q69使Q53导通,Q69截止,VCC通过Q53转换为5VDUAL电压输出。(Q53为N沟道MOS管,Q69为P沟道MOS管)楼主可以慢慢分析下,
  这是技嘉H61主板的开机原理分析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3643-1-1.html

网友C:
如果3VDUAL对地值为O   那么用可调电源烧鸡烧不出吧   直接对地 有什么好办法不   楼主   介绍下

网友:
其实看起来复杂,但经常修主板的都知道,插上电源检测各主板芯片,谁烫焊谁,一般都是网卡出问题多!

网友:
楼主这篇文章可以申请加精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3VDUAL对地值为O   那么用可调电源烧鸡烧不出吧   直接对地 有什么好办法不   楼主   介绍下

如果3VDUAL测试点对地阻值为O的话,只能用排除拆件法解决故障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5VDUAL电压这个它是怎么工作的?就是先后顺序5vsb,+12v它是怎么互相不干扰的正常工作的?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3643-1-1.html这篇帖子有具体介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3643-1-1.html这篇帖子有具体介绍。

十分感谢指点,我去看看学习一下.

网友:
这h61我修得很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3VDUAL对地值为O   那么用可调电源烧鸡烧不出吧   直接对地 有什么好办法不   楼主   介绍下

以为有捷径  看来还是老办法只有一个一个拆、、、、

网友:
第二个问题没分析过程

网友:
楼主还好 我的手经常被烫熟 哎 说多都是泪啊

网友:
相对来说,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,呵呵

网友:
听赞的有图纸更好了

网友:
不触发还好。转转停停CPU没供电的通病老是弄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