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友达 17寸屏四周老化,求解

楼主(2015-09-27):
友达17寸液晶屏,型号:M170ES05 ,屏供电是5V,TTL驱动板,现在上电测试几分钟后有一半是四周出现星星点点的亮点,有严重有轻微,关机一段时间后,上电测试OK,但几分钟后又是这样。
程序是对的,估计是电路静电或电压过高、低导致,请高手支招,重谢。
电压过高

网友:
本人电话:18028694572,请各位大侠支招解决。

网友:
建议你看看电路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呢

网友:
估计屏老化了,放弃吧

网友:
过节没有休息啊

网友:
屏老化,液晶变性导致的吧。。。修过一例屏的四边锯齿样的17寸方屏,不过修的是电源。
没有太高修理价值,可以做监控的屏幕凑合使用。

网友:
照个照片传上来,看看是什么情况

网友:
老化的结论为时尚早,建议查一下元件接触问题。

网友:
没有照片看不到情况,不过这样的大部分是屏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