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机体验]
惠普W1907拆机

楼主(2015-09-27):
接到一台HP W1907显示器送修,故障黑屏无画面。显示器维修其实并不难。
第一次接到那么难拆的显示器,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拆出来,也许是经验不足吧。
拆机
惠普

网友:
关于拆机,只能说熟能生巧,。。。

网友:
拆显示器真是费力过修理好它

网友:
是不是去保护就行了,我也有一个一摸一样的显示器。去保护好的。

网友:
现在 的东西只要在网上搜一下怎么拆的就行,除非有个别没有。、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有窍门的 很容易拆开 另外 这个机器灯管爱出问题

网友:
显示器拆多了就熟悉了

网友A:
显示故障大多是背光部分的问题,尤其是以高压板损坏居多。

网友:
HKC老款的那种才难撬 塑料硬得要命

网友:
慢慢来,这个显示器我去年就拆过几个了,拆的多了自然就熟了

网友:
有的没有螺丝,全部卡扣的,容易敲坏

网友:
照个相,记住卡扣的位置

网友:
HP这型号 修过坏灯管

网友(2015-10-31):
镊子撬动,可以吗,每次我都工一字起

网友(2016-01-18):
这个机器灯管换了新的还不行会叫,我换了2根拆机的灯管好了真奇怪!!!

网友(2016-05-20):
什么故障解决的

网友(2017-03-12):
惠普的产品质量现在是越来越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