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326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9-27):
待机0.02左右 不触发 求解
不触发

网友:
就提供这么一点信息,我看谁都无解

网友:
先刷个BIOS吧,不行查EC和南桥开机条件

网友:
bios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bios EC 南桥

网友:
你能在提供点过的信息吗?待机条件你查了吗?按照 时序修啊

网友:
你给的信息也太少了,只能是说待机正常,,

网友:
不触发就查触发前的条件啊,开关按键有没有电压啊!不行就换板

网友:
查EC和南桥开机条件.

网友:
先查待机电压是否都出了,然后从开机键查到EC和桥。

网友:
看充电口那灯亮不

网友:
查待机,EC,晶振,按时序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