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进水开机黑屏到开机显示EFI BOOT 代码报错

楼主(2015-09-27):
机型:A1278   故障:开机进系统自动重启反复。
此机以前是进水,维修后使用了一年多拿来说进系统重启,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留机说重装系统试下,接上优盘开机按住ALT键听到开机声音但屏幕没显示黑屏,优盘指示灯也没亮感觉没检测优盘,取下优盘开机开机声音出来了也是黑屏过十多秒出现系统引导画面,也就是苹果特有的开机折屏没出现。拆开看屏接口附近有不少元件都烂掉了,,找了块料板全都更换上试机一样,,测量J9000接口 PPVOUT_SW_LCDBKLT黑屏时没有 电压,也就是U9701没有工作,查工作条件开启信号PPBUS_SW_LCDBKLT_PWR,黑屏时没有发出,PPBUS_SW_LCDBKLT_PWR受控于Q9701 5脚 LCD_BKLT_EN 这两个信号是桥发出 2脚BKLT_PLT_RST_L 是PLT_RST_L转换而来,能正常开机说明平台 复位正常应该是桥没有正常发出 LCD_BKLT_EN ,不会是桥坏了吧,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个BIOS 试试,刷了个点亮开机正常白屏了,但接优盘安装MAC系统就报错误EFI  BOOT 什么的不停的闪三个,最后一个正常开机白屏了,接硬盘测试进系统也没掉电了一切正常,开机的时候接优盘也能正常识别出来安装盘,在测试安装MAC系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进入系统引导一会后就显示灰屏没有图像 WINPE 这些正常使用,客户用的WIN系统也就放弃维修这个问题了。发下出现 EFIBOOT报错的图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不好搞   像三星的超极本  好笑一块板  CPU都是集成的  也是进水   都懒得搞了 直接放BGA烤  拿出来就直接亮机了  只是无线网卡烧了

网友:
进水严重有些是不太好搞。。。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真是不好搞,总是莫名其妙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最头疼,就怕还是用不住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,什么问题都有 太麻烦了

网友:
进水严重的机器,怕修好了也不稳定,出别的问题。

网友:
进水机后遗症挺多的

网友:
你的BIOS刷的版本不对?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对BIOS要求比较高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BIOS版本刷的不对造成EFIBOOT报错的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太难搞了,修好了也不怎么稳定,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奇葩问题,有点无语

网友(2018-08-24):
我手上的A1425也是咚的一声,但是完全黑屏,桥控制的3个亮屏信号只有一个为高,刷bios无用,加焊未果,明天去查查屏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