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5-471 版号 HUSK 11209-2

楼主(2015-09-27):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ACER

网友:
EC的条件我都量了都有 BIOS 刷过了

网友:
然后 查到U3701  第一脚 第二脚都没有电

网友A:
这种故障,还是先报风险,不然就自找麻烦,一个系统也就50不到,现在机都开不了。首先加焊肯定显卡有问题建议重置,第二刷BIOS可能也有问题,显卡做了不行在刷BIOS。

网友:
感觉这个电压应该是后极有短路的,才会电压没有出来,仔细检查一下,是不是加焊了显卡把什么地方弄短路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故障,还是先报风险,不然就自找麻烦,一个系统也就50不到,现在机都开不了。首先加焊肯定显卡有问题建 ...

显卡重新值过求了 还是不行 然后BISO 也刷过了

网友:
现在是 开机可调现实0.400然后用手摸CPU 不会发烫 而显卡会发烫 我在看下显卡供电

网友A:
你前面说,CPU,内存供电都没出,这里就先把内存供电高出来,在把CPU供电弄出来看看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前面说,CPU,内存供电都没出,这里就先把内存供电高出来,在把CPU供电弄出来看看再说。

现在是 95836的VR-NO 没电压 这个信号是个开启 没有他后边的电压好像都出不来

网友A:
95836的VR-NO这是CPU供电的开启如果没有,95836可能不能开启CPU核心电压。应该是EC或其他电路转换来开启,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,

网友:
南桥加热加热

网友:
已经试过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95836的VR-NO这是CPU供电的开启如果没有,95836可能不能开启CPU核心电压。应该是EC或其他电路转换来开启, ...

VR_NO 是从EC 过来的 然后 在EC脚上量是有2.7V的   然后追查到一个U3701一个转换电路哪儿就没有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R_NO 是从EC 过来的 然后 在EC脚上量是有2.7V的   然后追查到一个U3701一个转换电路哪儿就没有电压了

要不你发个图纸过来我看看,这个电脑我自己的,没有多少图纸,今天没上班。我帮你分析看。QQ:501258980

网友:
这个跟显卡没有关系,搞驱动就行了

网友:
应该还你加焊显卡引起的问题?

网友:
这个机子能进bios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