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级EMI电路中的蓝色CY,有没有正负级?如何区分正负?

楼主(2015-09-27):
一级EMI电路中的蓝色CY,有没有正负级?如何区分正负?
刘坚强的自学
主板维修
视频中没介绍蓝CY电容正负极
主板维修

网友:
是那个电容吗,没有正负之分

网友:
火零线进线的接地 Y 电容是没正负之分的,另一种并接火零的电容也没分的,所以就不会介绍了

网友:
这种电容好像不分正负的,我一般是从相同电路中找一个去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