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20 7声报警

楼主(2015-09-27):
客户拿来一台戴尔5520的本因进水腐蚀太严重让客户换主板了, 主板发回来后测试开机7生报警电流才跑到0.5A左右 问卖主板的人说是CPU问题当时手里没有三代U就发了片,结果回来后装上电流上到1A左右还是7声报警 有遇到的没,是显卡问题吗??

网友:
换个屏幕和屏线试试吧  戴尔的机器认不到屏 也是会报警的

网友:
8声是屏幕吧

网友A:
显卡或者屏 试试巴阿

网友B:
7声  一般都是显卡  我遇到过  加焊没用 要重新值桥

网友:
首先你买的板子 你最好确定自己的U 内存好的 再放到买的板子试,戴尔不装屏线会不显示,报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声  一般都是显卡  我遇到过  加焊没用 要重新值桥

看清楚 是买的板子,别教坏人 你搞了显卡 卖家不负责任的。现在楼主需要确定板子好坏,需要退货的

网友:
应该就是显卡这部分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或者屏 试试巴阿

屏幕换过了 一样还是  看着电流的跳变好像没有到显卡

网友:
估计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