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松下(panasonic)]
松下等离子电视 TH-42PZ800C 红灯闪十次不开机

楼主(2015-09-27):
松下等离子电视 TH-42PZ800C 红灯闪十次不开机----------参考的资料很少,很多人说闪十次为主板故障,但是单独试电源板(版号:ETX2MM702MF NPX702MF-1A),电源板是不正常的-----(拆下电源板把电源板P12的8和10脚短接,用10K电阻把P25的9、11脚焊接上提供一个开机指令)通电板子还是保护,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几下,其它电压也不出来,求高手指点,急。。。。大家中秋快乐!

网友:
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可以查一下,看能不能找到维修手册,手册中会有闪几次的说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查一下,看能不能找到维修手册,手册中会有闪几次的说明

能搜到闪灯的故障代码,但是感觉不是多好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搜到闪灯的故障代码,但是感觉不是多好使

这可能会帮助你?

网友:
松下的保护电路很多。这是保护了。我修过42pv80c的,雷击,全无。图纸太tm难看了!强制后,看pfc工作了没?pfc工作了,查mos驱动ic。不工作查pfc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 捡了个死耗子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