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花屏,大家来帮我判断下,这是哪里问题

楼主(2015-09-27):
显卡花屏,大家来帮我判断下,这是哪里问题。
普通显卡我就不修了,这个GTX560的。
想修好还能卖点钱

网友:
加焊一下GPU,会不会有所好转?

网友:
既然是花屏  那就先加焊GPU嘛  不行的话  就是显存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存

网友:
加焊GPU芯片,不行直接重植一下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GPU,在加焊一下显存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,不行的话,就只能重植显卡芯片了。

网友A:
这个要有软件测才好定位问题,不然就只能先加焊GPU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显存问题 格子花

网友:
先把显卡做一下BGA试试

网友:
加焊GPU 吧   你这个还好了 。。 我的那个是 花屏 加竖条

网友:
兄弟我有测试软件,寄过来我帮你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有软件测才好定位问题,不然就只能先加焊GPU了。

这是用哪个软件呢
GTX560显存维修用个工具测MATS 4 5 6 7 8 9,我都下了。哪个对应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有软件测才好定位问题,不然就只能先加焊GPU了。

显存问题 格子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有软件测才好定位问题,不然就只能先加焊GPU了。

哪个软件能测GTX560呢

网友:
看显存供电稳定不

网友:
供电很稳定,用示波器测

网友C:
加焊显存,不行再重植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加焊显存,不行再重植。

怎么判断 是哪颗显存呢?

网友:
显存问题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判断 是哪颗显存呢?

我们是植一颗试一下,还没有什么好方法。

网友:
这么新的卡好像还没见到有测试软件呢,只能试着重植gpu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们是植一颗试一下,还没有什么好方法。

那这个 耗时间啊

网友:
是啊,也许有什么好方法,但我们还不知道啊,问一问论坛有没有人专修显卡的,他们修得多经验丰富,应该有好方法。

网友:
不是GPU就是显存,排除一个不就简单了

网友:
显存先排除下

网友:
要是加焊不行的话 你就重植吧

网友:
拆了显存再焊上去。。。

网友:
看一下没掉件的话就加焊GPU,不过一般顶不了多久

网友:
显存问题,需要更换显存芯片。

网友:
一般出现花屏跟显存芯片有关系,先加焊,还有跟连接线有关,最好换一根连接线,今早刚处理一个4K显卡,连接有花点  而且出现闪屏,时有黑屏,换一条连接线故障消失1

网友:
先加热显卡晶体试试,然后再上BGA

网友:
那就先加焊GPU嘛  不行的话  就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个软件能测GTX560呢

以前老显卡是MATS,现在这种高一点的显卡要到淘宝上买的。

网友:
不是现存 就是 GPU

网友:
有精力和有技术就重植一道  效果好些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GPU,不行就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