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B460解决办法或用p6100 cpu的BIOS

楼主(2015-09-27):
主板LA46  Dis MB  , cpu集显供电部分空缺未用. 换过51123及相关阻 容 管, cpu电源管理芯片已换, 乌龟芯已分别换和代换. 刷BIOS多套, 刷后有的白屏/死机/亮屏掉电/不触发/0. 9A(1. 35A 0. 6A.. )左右不显, 有的进BI0s等会会死机, 死机时会看到Ec版本会自动变了一一字母少了, 且按开关也关不了电, 有BI0s刷后电脑型号变为联想3000同样不稳定. 目前情况一, 亮机慢, 进系统使用0K, 二, 有时软关机后停0. 9A左右三, 有时待机0. 013A不触发有LDO35v无pWm35v和pWm35v使能, 51123不烫, 测相关阻值与能触发时“一样”. 四, 补充一点在能亮的情况下, 试验断开RTc供电电路(D20)也能开机.使用----?

网友:
B460和V460主板基本一样, 不过一个是双显卡一个是单显卡的 。电路设计上双显卡的有硬件开关。你可以对照这个电路跑跑线看看。是不是识别错误??

网友:
你把你的现在的BIOS给我我给你合成一下试试看吧。1714050456qq

网友:
坛子里有BIOS的分离带ME的BIOS

网友:
求真正好的EC BIOS

网友:
好像淘宝有卖这个BIOS

网友A:
刷合成的BIOS搞完后不行再说楼上不是有人帮忙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合成的BIOS搞完后不行再说楼上不是有人帮忙吗

正要 不知哪有XX网上都只有大路货的 没细分的。

网友B:
这个两个BIOS你看下 B460 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两个BIOS你看下

先谢了, 已在各大网下/购多套BI0s, 有人头担保的, 有绝对0K的, 但都没备注所用的U和是否有集显供电电路, 至今天上午情况如上. 今天下用笨办法把几套里的Ec和pcH的交叉刷, 现已正常试用, 只是型号成了3000的了, 开关机多次. 明天再试一天如出问题只得放弃, 太伤神了.

网友C:
你说的这个机器好复杂 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  一般也就是先排查下

至于这个BIOS 论坛有不关机的bios 那个BIOS应该是完全OK的

个人觉得死机掉电 可能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 再多查查吧 祝你好运

网友D:
我也觉得不是bios的事情,还是主板的问题,特别是那乌龟壳那儿,我有一次改了3次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合成的BIOS搞完后不行再说楼上不是有人帮忙吗

己企鹅联系, 尚不见回音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这个机器好复杂  这个机器通病很多  一般也就是先排查下

至于这个BIOS 论坛有不关机的bios 那个B ...

谢谢美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觉得不是bios的事情,还是主板的问题,特别是那乌龟壳那儿,我有一次改了3次才好

现在是不动硬件的情况下, 刷不同的程序情况相差有点大, 所以想找个主板元件布局和cpu一样试试.

网友:
建议刷回原来的BIOS吧。

网友E:
b460死机掉电,除了乌龟壳,还有一个地方就是3 5v芯片,那个海绵体那个地方腐蚀,也就是待机芯片的en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b460死机掉电,除了乌龟壳,还有一个地方就是3 5v芯片,那个海绵体那个地方腐蚀,也就是待机芯片的en脚

EN那动过了

网友:
那两个电阻有腐蚀不?13脚的en电压稳定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