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SI N450的问题

楼主(2015-09-27):
我的显卡是V星的GTS450 512M的 之前也是好好的 然后突然见开机开到一半就黑屏 直到现在没显示了 显存有电压 核心的电压从1.1V一直直线下降到0V 这是什么原因呢
显卡
黑屏

网友:
我帮你修,qq549916616

网友:
芯片坏了吧

网友:
楼主,会不会是GPU出问题了,加焊一下!

网友:
现查供电,,,,

网友:
先测量GPU供电脚对地阻值是否短路,否则查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,有时间上来说一下,让大家不断学习!

网友:
显卡的核心供电吗?楼主是看图纸测得 还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