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3B开机键电压1.5V左右偏低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09-27):
手上有片华硕X43B,客户说是开不了机,接机上电流表试了试是不能触发,马上拆开,靠华硕怎么用仁宝的板子,好吧无所谓了,测了下系统供电3V5V都出来了,测开机键电压只有1.5V,这问题好搞啊,就给客户报价了,客户同意修后,上论坛找到图纸,看了图纸,测了下R495一端有3.3V,一端只有1.5V左右,顺手量了下电阻阻值正常,看来是拉低了,这个信号一端到EC32脚,一端接D12,拆了D12,再测电压3.3V正常,看来是D12双二极管这端拉低了,找了下ON/OFFBTN#这个信号就去了开机排线那里,那两个按键和电阻也是没有装的,关键是我也没接排线啊,怎么会拉低了,装上D12,用镊子短接R495,接开机键,触发亮机,松开镊子后马上掉电,看来就只是这里拉低的问题了,又在图纸上找了半天,还是没找到哪里可以拉低的,而且不装D12的时候,SW3的3脚有1.5V左右电压,想不通了,干脆就不装D12,把开机键飞线到R495一端,装机测试OK,虽然是修好了,但是还是希望有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,附上图纸。发贴不容易,最后希望大家能加点分鼓励一下,不扣自己的分哦。

补充内容 (2015-9-28 18:00):
经过JINWUDONG的提醒,发现直接取D12以后,单用电池不能开机,所以我还是把D12装上去,不过第一脚下面贴上绝缘胶,然后把第一脚飞线到开关键那里就搞定了,电池和电源都可以开机了
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la-7321p.pdf

网友A:
我觉得楼主可以先换个R495电阻试试,或去掉R495时查看电阻两端电压。

网友B:
你取了D12还有电可能是板层漏的电哟

网友:
我记得华硕有一款这样的  好像是触发电压被拉低了

网友:
不装D12按键SW3的3脚仍有电压,说明PCB板漏电导致别的电压串到按键3脚的线路了。

网友C:
遇过一个  相临的元件都拆完了 还是被拉低  最好  换了个排线接口  好 了!

网友D:
上次我换了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

网友E:
ASUS,新机器中,有些高端点的机器是用仁宝代工,不过好少,,这几个月只修过三台,,感觉用仁宝代工的ASUS还是不错,,最少我们都好修多了

网友:
仁宝代工好呀 图纸什么都有 要不就是电阻坏了 要不就是漏电

网友F:
楼主拿掉D12后,有没有试试用电池能开机吗?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是可以的   值得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楼主可以先换个R495电阻试试,或去掉R495时查看电阻两端电压。

不是电阻的问题,测过电阻阻值是正常的,折了D12后,电阻两端都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取了D12还有电可能是板层漏的电哟

嗯,可能是板层漏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过一个  相临的元件都拆完了 还是被拉低  最好  换了个排线接口  好 了!

我这个没有接开机排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次我换了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

我这个上拉电阻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SUS,新机器中,有些高端点的机器是用仁宝代工,不过好少,,这几个月只修过三台,,感觉用仁宝代工的ASUS ...

那是的,仁保的图纸什么的方便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拿掉D12后,有没有试试用电池能开机吗?

谢谢你的提醒,这样直接去掉D12,电池的确开不了机

网友G:
C1637会不会有问题啊?

网友:
如果是PCB板层漏电的话,用久了会不会还会有其它问题呀。

网友:
       板层问题  新机器少吧   感觉还是某个器件拉低

网友:
开机都设计这么变态

网友:
一般都是上拉电阻直接飞仙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1637会不会有问题啊?
我开始也想到这个电容,不过板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