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GA-M68MT-D3 REV 2.3图纸

楼主(2015-09-27):
求GA-M68MT-D3 REV 2.3图纸,主板目前复位灯闪

网友:
可以找到GA-M68MT-S2
但没有你要的这个

网友:
是这个版本,,,,,,,,,

网友:
我记得这种复位灯闪的一般是com口芯片坏?

网友A:
運氣好,剛好有這片,解壓密碼:rmadept

GA-M68MT-D3 R2.31.pdf

M68MT-D3 Rev.2.3(零件位置圖).pdf

网友(2017-08-27):
引用 网友A:
運氣好,剛好有這片,解壓密碼:rmadept

谢谢这位台湾的朋友,我刚好用到,KU1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