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KR不能软关机,大神支支招!

楼主(2015-09-27):
说明几点:1.进PE可以软关机,关机后风扇电源全部关闭,也就是待机状态。
2.不进PE.在DOS模式下面按下开机也能正常关机,风扇电源关闭,恢复到待机状态。
3.进系统后点关机,桌面显示正常关机,然后黑屏。但是风扇电源正常运转。全板电压全部都有.
4.还没有追查过CPU供电之后的信号。上电时序反过来。
5.有没有遇到过的,支支招吧。南桥问题大不大。

补充内容 (2015-9-28 08:41):
怎么就沉了呢.BIOS是已经刷了的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系统 或IO和旁边的822

网友:
pe下能关机,刷个系统试下

网友:
短接开关针正常关机,说明不是硬件问题。整系统吧。

网友:
  刷个币bios试试

网友:
pe可以关机,可试试装个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