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80 LA-8001P 进水严重

楼主(2015-09-27):
    进水的样子

   进水的样子

   洗过的样子 、、这几机器进水大严重啦 洗完上BGA 考板半小时

   接下有点想上电 心想进水机器 不急 打下对地阻值  全板都打了组值 发 先 3V 阻值偏低 300+ 再打下5V 阻值 还低160+呀 难道短路了,心有点喜庆 ,马上测i公共点 不断路 ,那好我上电看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又发现000 难没过公共点 就测i下 PQ301G级 还正19V  那好为什么19 V  那我接查 PACIN 为0V  好吗 接着查 想为搞pACIN    ACPRN要为低 是充电芯片发出的  测i芯片 VCC  有19V  再测ACDET 为0 好吗  ACDET来源19V 风压来的 没点位 我就 跑线发现了PR313 阻子变小了 拆了换了 再上电看情况 0.13 呀 心想 芯片挂了 去测PU401  VIN 19V  再测i下EN 3.3V  再测iVREG5 0V  再测iVREG3 0V
如断换芯片 KO 啦

凶手图纸

  KO 图片

   中秋节了. 发月饼了

  中秋节了. 发月饼了    朋友们     加分分     先谢谢

Y480 LA-8001P.pdf

网友A:
进水一般都不难修 不过阁下思路挺清晰的

网友:
都成这样了,还能修好,技术了得呀,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机器修好后能用多久?

网友:
烧的不轻,技术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水一般都不难修 不过阁下思路挺清晰的

呵呵  我只能说大神啊 我修过好多 把主板挖个硬币打的窟窿都还短路的 !

网友:
技术好古。不错不错

网友:
这板进水面积挺大的,看看以后耐不耐用吧。

网友:
进水的有图纸好好,要是像华硕就不好说了

网友:
挺不错的 加分

网友:
进水面积挺大,但故障比较小,这种一般都要把进水的地方加焊一遍,否则还会加深腐蚀造成返修

网友:
我还有sony的进水的,南桥挂了啊

网友:
板腐蚀的好严重都能修好还有月饼好好吃的样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