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小修三星R18CPU电容失容,通病北桥却没给我遇上

楼主(2015-09-27):
     今天农历八月十五,先祝论坛所有人员中秋快乐,月饼拿来

      开始了,农历过大节啊,,还要坚持上班,路上行人星星点点,上班拿出昨日同行拿来的一台三星R18,看到到机器 ,心里乐开花,(心想这北桥爱虚焊,哈哈还比较容易吧)
        拿机上电流,电流表直上0.2左右,一看电流,,不像是北桥问题啊。这机器我还没见过别的问题啊,,,看来修机量是太少了吧。算了,不多说,拆机。
      拆好机后,看了一下主板,北桥给人干过,心里还是想,是不是北桥问题,但想到电流,还是先测测吧,不想做单纯的桥工。先打打电感阻值,各电感阻值正常,无短路,上电测测各电感电感出来没有。经一翻表针戳,,啊,好像问题找到了。按出电顺序,量到L6没电压

     之前测 电感阻值正常,,应该没后级短路,还是先看看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吧,打开图纸,噢。。。L6和L5是同一个IC,怎么有一个没有电呢?同一个IC,一个有电,应该IC的基本工作条件应该正常了吧,先测测L6电感这边PIN8开启脚,,嗯,,正常3.3V,还要查。继续,查10脚VSEN1反馈电阻正常。打了Q518复合管上下管G极阻值300欧正常,6脚BOOT1   5V正常。基本的条件都有了,如果不是后级过压过流欠压欠流怎么会没电呢。
       拿出捉波神器,调好单次触发,打波,Q518上下管G极都没有瞬间波,难道IC坏了?先翘起L6,再次打波形,,嗯,啊,哈,这次有瞬间波形了,IC是好的,要是早拿出捉波神器就好了,最少之前测量的可以少好多步骤。浪费时间啊。
    既然有瞬间波,加之前测量的,在料板上找到一个220电容,补上L6后的电容,信心满满,应该有开机了吧,,上电,电上到0.3,拿起波波神器当万用表,测得1.2V电感已经有电,再测CPU供电,怎么还没出供电啊。问题怎么这么多咧,一个机器不会有太多的机率一下子坏这么多,是不是又是电容问题啊。还是先打波吧。电感后没电压 ,

波形如图,一看吓一跳,,CPU供电电感前波形最高达到25V左右,,,再看下管波形,最高电压在5V多。上管10V多,,怎么这么高啊,一看感觉 多数是电容失容问题,先换上,,在台式机主板找了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先试看,,电流跑跑跑,跑上去了,看电流是亮机的节奏啊。。上屏,,显示出了三星的LOGO。兴奋了。
      大电解电容没地方放,嗯,飞了两根线连好电解电容 ,摆好电容,上屏,,再开,,靠,,电流又只是到0.3-0.4A了,,这是肿么了?  拆开,,把大电解电容不飞线直连主板,嗯,又是亮机的1.7A左右的节奏的电流。难道不可以飞线接电容?以前我飞都没事啊?    顺便在这问一问大神们, 电解电容不能飞线连接主板的吗?
       最后,不想拆原有主板上的330电容,就找了两个470电容飞上,,装机亮机,,
       新手修机,本文章只为给新手看看电容过压的一些简单波形,大神请票过。经常看贴帮人评分,是【迅维】的网的传统美德,嘻嘻。

网友A:
你的示波器什么型号多少钱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线长了就不行剪短了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示波器什么型号多少钱

前一两个月买的,1400多,你可以去【迅维】淘宝店看看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线长了就不行剪短了就可以

感谢技术回复,下次我要是用到我就试试

网友:
谢谢分享呀 就是不大会用,何况现在还是学习中 到时一定搞个玩玩

网友B:
电容失容,没有把坏的拆掉吗?

网友C:
滤这种PWM电感的电容一般最好不要飞线,而且电容离电感还要尽可能的近才好

网友D:
飞线接电容导致无电压输出的问题是因为CPU供电电路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,因此飞线过长会造成分布电容和传导干扰增大,从而影响高频电路的正常工作,严重时还将产生自激烧毁电路。缩短飞线长度能有效减小分布电容和传导干扰,另外还需要合理选取电容的安放位置以减小对电路的影响。这些都是在开关电源设计以及PCB布局布线时需要考虑到的基本问题。

网友:
有个示波器在手,那些电容失效,电容漏电,都不是事

网友:
没示波器真不好修这种问题,只有替换了

网友E:
你的是不是安泰信的示波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失容,没有把坏的拆掉吗?

拆了的,,,嘿嘿,,只是忘记打字到文章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的是不是安泰信的示波器?

是啊,,,够用就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飞线接电容导致无电压输出的问题是因为CPU供电电路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,因此飞线过长会造成分布电容和传导 ...

感谢技术性回复,,

网友:
楼主写得比较仔细了   谢谢分享的经验  加分!

网友:
楼主厉害   新手在这里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滤这种PWM电感的电容一般最好不要飞线,而且电容离电感还要尽可能的近才好

技术性回复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