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想想思路啊。。!技嘉G41

楼主(2015-09-27):
技嘉G41MT-S2使用一段时间花屏无独立显卡、就想到换个内存试下、结果换了就过不了内存、先换了BIOS还是一样、测各个电压都正常、时钟、复位。内存插座118、238、都有3.。3V、

网友:
加个独显试一下,感觉像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确实没加过显卡试、但是还是不能换内存啊、这个绝对不正常吧?

网友:
过不了内存就要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。。。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。。。搞好了。主板的集成显卡就不花了。。。

网友A:
这要看你换的是什么内存咯  要是你换个 1333 或者 1600 的 不支持呢?这也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先换回原来的内存看能否恢复原来的状态。

网友:
不用想了 北桥

网友B:
楼主,G41板是只能上1333的内存,如果插上1600的会过不了的,要搞清楚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要看你换的是什么内存咯  要是你换个 1333 或者 1600 的 不支持呢?这也是有可能的

不会吧,d3的内存你用1333.1600它不是会自动降到800用吗?在他这个主板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G41板是只能上1333的内存,如果插上1600的会过不了的,要搞清楚啊?

不会吧,你确实你都试过?

网友:
不一定就是北桥吧,他连内存工作条件也没好好查过呢

网友C:
用一段时间花屏……。用独显没事的话……基本上北桥吧

网友:
换了内存应该没插好内存,你烤下北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要看你换的是什么内存咯  要是你换个 1333 或者 1600 的 不支持呢?这也是有可能的

亲我是换的同频率的1333的、一开始是1333   4G的我怕不同就找了根2G的换了也是一样不过、但是他自己的就直接亮机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一段时间花屏……。用独显没事的话……基本上北桥吧

谢谢亲、花屏已经解决开一上午都不花应该没问题了。直接看的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86496-1-1.html这个帖子里面的分压电路好像确实这里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应是北桥热虚焊或损坏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