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 开机声音响一半让后 变蓝色 绿色 和白色

楼主(2015-09-27):
苹果A1278开机的时候声音响一半  让后显示屏 要么是蓝的要么 是绿的 要么是白的
去掉屏以后 开机声音就正常了  那个兄弟见过这个情况啊

补充内容 (2015-9-29 16:51):
屏线换了不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A:
屏,屏线,都排除下,显卡供电,显卡,这机子显卡容易坏,不家一个独显,集显切换的芯片,和SMC差不多的容易虚焊,手换显存有没有明显发烫的,总之就是显示那一块的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屏,屏线,都排除下,显卡供电,显卡,这机子显卡容易坏,不家一个独显,集显切换的芯片,和SMC差不多的容 ...

我发了屏线   等回来了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C:
换过屏试过了吗?

网友:
A1278?板号是3115的吗? 目前还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,屏和屏线都有可能,当然主板也不排除

网友D:
这种问题出在屏或屏线,大多数情况都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问题出在屏或屏线,大多数情况都是屏的问题。

我也怀疑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过屏试过了吗?

现在屏线还在路上

网友E:
看看排线,以前遇到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我发了屏线   等回来了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

绝对不是屏线问题,很明显是主板上问题。我遇到过

网友G:
我记得好像不是屏的原因,有点忘,了

网友:
不用明显不明显了  ,楼主屏线和屏到了 就知道是主板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记得好像不是屏的原因,有点忘,了

那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看排线,以前遇到过

说说  你遇到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绝对不是屏线问题,很明显是主板上问题。我遇到过

那块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记得好像不是屏的原因,有点忘,了

哥们在想想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H:
屏线应该是正常 ,应该主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屏线应该是正常 ,应该主板问题

不插屏的时候开机的声音是正常的

网友:
LVDS 模块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