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 触发0.4求助

楼主(2015-09-27):
   今天接的机子,,,上电触发0.4A   不动了,能正常关机,待机电压都正常,,按时序查了一边,,到EC_RSMRST#的时候发现,只要通电这个就有3.3V。触发后不变,这个是在接收到ON/OFF后发出的,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EC有问题?

补充内容 (2015-9-28 16:57):
昨天弄到11点多,,头疼,,后来就抱着试试看,吹了下桥,但是还是不亮,,奇怪的是今天早上去正常了,能亮了,,,看了下各位大神的说法,有可能真的是南桥上通病,给客户报了个200块钱,,蛋疼的是他不修了,纠结

网友:
继续查,后面的供电一切都正常,,,该出的都出了,,,,怎么办,,,捉急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亮机的电流裸板也在0.4-0.5左右,EC 9012 带128k程序

网友:
按不跑码修 CPU复位查查,还有内存复位有没有 0.75V 还有桥的上拉供电,
0.4A的话EC带程序有可能坏。

网友A:
那就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三楼说的正确  这块板的亮机电压是在0.4左右

网友:
EC_RSMRST待机就是3.3v是正常的,这机你量一下COMS电池多少伏?

网友:
通病电容看看

网友:
只要是高就先不用考虑

网友:
不太懂,不过感觉很牛逼

网友:
有通病吧。桥上的电容 和 RTC电路

网友:
有通病   的  楼上说得对

网友:
楼主先把通病排除一下吧,用可能很简单,不用很复杂

网友:
桥坏了,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RTC电路的问题啊 ,没事多看看论坛

网友:
6楼说的很对 ,赞同3楼说法

网友:
你看看触发后桥发出了SLP_S#了没啊

网友:
看电流像是不跑马,看可过内存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本来就不会变的,都0.4A了跟这个没多大关系了

网友:
桥上有个电容,你待机量电压会低于3V的就是

网友:
通病南桥上面的电容 自己看下 很简单的 你这个情况 CMOS电池应该也没电了 。。。别谢我。。我叫雷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刷下BIOS试下

刷BIOS无用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