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w2243s显示器全屏出现不明显线条

楼主(2015-09-28):
LG w2243s显示器可以用,就是全屏出现不明显线条,换到别的显示器上就没有线条出现,应该不是显卡问题,在某种颜色下特别明显,线条在白色屏幕下看上去是粉色的.全屏都有,而且每条线相隔的距离都一样.附上图片,想知道到底哪里坏了的可能性最大.

网友:
显示器 排线 或者视频线 自己慢慢排查吧 先把视频线换了 试试吧

网友:
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干扰........  自己慢慢想吧

网友:
多数是屏的问题。现在的屏质量真差!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不一定是屏的问题,vga干扰也会这样的,先排除

网友:
出了屏幕就是线, 逐个检查

网友:
换屏线试试吧

网友:
屏幕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会不会是逻辑板?

网友:
屏线擦擦,换换,应该可以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