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G430开机问题。

楼主(2015-09-28):
同事的一台联想3000 G430出现不能开机送来检修,经拆机检查发现EO芯片损坏,遂网购一枚同型号芯片换上后,能开机且能进入系统使用,但不能给电池充电(任务栏图标一直显示电池供电),拆掉电池单独用电源适配器供电也能开机,但出现联想LOGO画面后一会儿就自动关机。因笔记本电脑接触的比较少,搞了几天没点头绪,故向坛里各位老师求教,这种故障有可能是那一部分坏了,有什么检修思路。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。在此先谢谢!

网友A:
仔细检查换的IC  电池电路(包括电池本体)

网友:
楼主,找专业维修店看看

网友:
你更换的是ec芯片吧,查查适配器检测和供电切换上的元件

网友:
换个适配器   试试

网友:
检查电池充电芯片的电路

网友:
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,以免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我比较 建议1楼   说的

网友B:
这种还是送修为好呀,我们说了你也不会太明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还是送修为好呀,我们说了你也不会太明白的

主要还是想学学这方面的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检查换的IC  电池电路(包括电池本体)

谢谢给的建议。

网友:
更换的ic问题吧 有的不通用的 有的带程序的

网友:
要么先去学好了再来修。
要么搞坏了再去学,回来接着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