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通电 求教

楼主(2015-09-28):
本人是一名学徒  昨天老板做了一个问题让我修  问题是不通电 量pson  5vsb 3vsb 排阵 电压阻值都正常 晶振也可以起振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 有没有哪位大哥给点思路?  应该怎么查呢?

网友:
那就查它的开机电路吧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什么 叫  不通电    可以  开机

网友:
检查开机电路…

网友:
不通电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先向你老板学习任何发帖子描述情况

网友:
楼主,再详细说一下,是不触发呢,还不亮机,先查一下供电电路!

网友:
查 IO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不通指整机没有电压你所说的是有3V  5V 检修思路不一样了

网友:
待机正常就查触发电路

网友:
楼主先说下主板的型号,也好帮你分析。不然的话,没法帮你

网友:
跑 EC 的  PWRBTN ,RSMRST ,SLP-S3, PSON ,PCH 的 CMOS 电路 ,25M 32M.....

网友:
按不触发思路检修,,多多看论坛

网友:
虽然我也不会修,但还是没明白你说的不通电可以开机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先按这个简单流程查:待机供电正常后   开机针----IO----ATX绿线

网友:
只有告诉你查开机电路,RTC电路,CMOS针的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通电又可以开机???这什么情况  不通电看下开机电路跟IO的开启脚跟跳冒有没有跳饭

网友:
表达的太不清楚了

网友:
围绕南桥 SIO 上电电路检测,目视有无氧化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