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的声音怎样判断故障

楼主(2015-09-28):
Dell笔记本响了5声代表什么???求大神们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电池没电,换个电池试一下

网友:
同意2楼的,,应该是电池问题

网友:
不过很多都是假报警  7 声8声 可能都是同一个问题

网友:
听声音辩故障的还没到如此境界

网友:
去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,好多是固定的

网友:
dell电脑开机滴滴5声提示音代表系统实时时钟故障。

网友:
内存 电池 显卡正常7声

网友:
电池电压没有供给实时时钟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