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维修公共点大短路

楼主(2015-09-28):
前几天接到一台外观和外星人类似的机器 V星的贴牌清华同方生产的
MECHREVO 机械革命。客户说不能开机了,接上电流表待机大短路。报价拆机 ,万用表打静态阻值没有明显短路,烧机没有发现明显的毛病 那就给客户开单让客户先放下。客户走了再次烧鸡,当电流到2.5a的时候显卡芯片有点微烫,再测试显卡供电好像是短路,先拆上下管测试下。结果上下管一体的复合管,上下管短路(很幸运没烧显卡芯片) 。上么宝找了几天没人有这个复合管 有这个型号的都是单mos管的 (包括让商家各处问,连PDF都找不到,改的话散热片装不上),昨天偶然修JE40的进水机器看到了CPU供电居然用的这种复合管DB37BL ,拆下测试引脚定义也是一样,装上ok

H55
我就觉得很神器了。。。 这个机器本来原装的MOS 的型号就是PK616DY。。你买的616DY居然是单MOS。。。

网友:
其实觉得公共点大大短路挺好修的

网友A:
就是 现在有的复合管真的不好找。遇到过一次没找到。

网友B:
以后可以根据电路用2个MOS管来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 现在有的复合管真的不好找。遇到过一次没找到。

找的我够辛苦的,想联系同方的售后又没认识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以后可以根据电路用2个MOS管来改。

是的,这个焊接的地方特小,最要命的是复合管子上还要上散热片(和CPU一体的散热片),没发改2个。但我测试机器的时候也改了,机器亮了。就是不能上散热片。

网友:
淘宝上都找不到 就麻烦了

网友:
这种新型的MOS管刚出没多久,以后应该就好找了。

网友:
不错啊 技术得以嘉奖

网友:
复合场管确实不太好找!记得IBM的机器里,复合场管用的多。

网友:
这咱MOS管有卖的吧。

网友D:
这机器不便宜吧 你报价多少?

网友:
上次没有找到一样的,还给客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不便宜吧 你报价多少?

300多,也不错了,当时没想到不好找,如果知道怎么也再加点

网友:
要是我可能也找不到那管子吧

网友:
这中管子还真不好找!!上次也有个!!不过是改的

网友:
关键是收多少银子?

网友:
这样一来JE40又缺此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这个焊接的地方特小,最要命的是复合管子上还要上散热片(和CPU一体的散热片),没发改2个。但我测 ...

不可以找2个管飞线到其他地方吗 需要按部就班的原地方,苹果的有些找不到都是这样改 一样

网友:
这个管子料板上很多呀 这么还上网买

网友:
楼主还是挺幸运的,先拆东墙补西墙先。

网友:
一个MOS管 大短的机器  一个字 秒杀

网友:
大短路可以很好修,可以很难修,这个真的需要点人品。

网友:
东西好修,备件哪找

网友:
没有烧到显卡供电就是好的了 不然换上下管都会在烧上下管的。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是最好的    送钱的

网友:
这种复合MOS管 板子上很多的  近2年的主板 很多用这种  。。。楼主主要料板不多吧。。多备点料板。。。别节约。。

网友:
大短路好整

网友:
公共点大短都能修得好,,,你太强了.

网友:
不好意思,大家都别回复了,这个机器不稳定,时不时花屏。客户等不了时间就把机器取走了,我没收钱。拿过来的时候是大短路。

网友:
万能的某宝都没有  是够蛋疼的

网友:
淘宝上有好多卖的啊

网友:
这种管子以后应该用的越来越多

网友:
料板上的 复合MOS管也不好找 还得从网上买

网友:
这种大短的还算是好修的

网友:
你可以把电压调最小 慢慢加电压  看电流到1A左右  用手摸

网友:
复合管确实不好找

网友:
虽然根绝好厉害但是我是小白一个

网友:
料板也很重要,不能随意处理

网友(2020-07-28):
现在很多高端一点的机器都有双n管的。普通的有些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