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L730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15-09-28):
小弟是新手,有不懂的地方各位多多包涵,烧机过后是PQ31发烫, PQ31 5脚接地  故判断PQ31短路  然后我把PC48和PC46去掉 还是短路 PQ22  123脚也接地   问题只有一个了  就是PQ31 5脚到PQ22 123脚之间的电路接地 导致问题的存在  但是该拆的 我都 拆了  PQ31我也换了   就是排除不了故障。会不会是VIN接地?  我测量PQ24 5脚  发现也是接地。 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和前辈了

网友:
直接烧机大法搞起。

网友:
短路烧机容易找到元件,你在路测没断节点很难测到的,公共点连的电容你在路测都是短路的。

网友:
烧鸡就可以   何必纠结  但是烧之前一定取下CPU 内存  等  最简单低电压烧起

网友:
用烧机发检测

网友A:
如果PQ31和PQ22没有击穿的情况下那就是公共点VIN接地了呀,如果短路不为0可以用烧机的,摸所有供电电路的电容和上管,芯片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,烧机搞定

网友:
5A烧机就行了。

网友:
板层短路?有这可能吗?

网友:
你这样教他。。。

网友B:
新手?难道旁边没有师傅会叫你烧机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新手?难道旁边没有师傅会叫你烧机?

你说呢,你1A2A也烧不出什么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呢,你1A2A也烧不出什么啊

没把  我都是调到5V 电流最小开始到1,2左右基本可以了 何况有时根本不需要烧 估计这里大短 电容估计很多裂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如果PQ31和PQ22没有击穿的情况下那就是公共点VIN接地了呀,如果短路不为0可以用烧机的,摸所有供电电路的电 ...

短路的地方是待机电路。一大片发烫,很难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短路的地方是待机电路。一大片发烫,很难找

大短应该好修啊,一大片发烫该不会是板层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送钱的机器,,,

网友:
烧吧,烧久点就烧出来了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哪里短,公共点直接3-5V,3A电流直接上,保证该着火的着火,但别直接5A,怕烧糊了,你娃儿就笑了.

网友:
直接烧机大法  搞定   随便接在公共点上

网友:
想安全点 断开某些公共点  接线到板子上 烧  电流0V  2A  V慢慢往上调 慢慢烧嘛  摸摸摸

网友:
夹一夹   摸一摸

网友:
烧机大法。很快就出来了。

网友E:
这个应该不是PQ31引起的问题  是19V公共点短路导致PQ31发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应该不是PQ31引起的问题  是19V公共点短路导致PQ31发烫

现在只有PQ31发烫。

网友:
这个是VIN短路吧 ? 先查下基本原理 看下公共点的意义你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