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本过LOGO莫名掉电

楼主(2015-09-28):
一台三星300E4A,故障现象是:
开机,正常显示LOGO,然后掉电。

使用可调电源,电流正常,把硬盘及光驱去掉,测试也是过LOGO掉电。后来,使用带启动的U盘,却可以正常启动进入。

也就是使用U盘启动,不存在掉电这个现象。接上硬盘,使用U盘启动,在PE中,使用修复WINDOWS启动,修复后,使用硬盘启动,可以正常进入WIN7,进入系统后,无论 怎么使用,都不会掉电。但只要关机后,再启动,一样是过LOGO就掉电。

重复使用PE修复,又可以正常进入一次。

怀疑过系统问题,重装过系统什么的,都是一样的故障。去掉硬盘,如果没有任何启动设备的话,也一样会掉电。

拆机后,主板未发现明显问题。请教一下各位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吗

已经解决,居然是键盘的问题。把键盘拆下来,测试多次都正常。

现在有个问题,就是不知道是键盘哪些键会引起自己关机掉电。还有就是U盘却能启动

网友A:
查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稳不稳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稳不稳定。

这个倒没去注意,现在去量一下,不过正常启动的话,进入系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无论用多久都不会掉电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了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,先把外设都去掉再试机,如果不掉电了说明是外设引起的。

网友:
说得对,凡是遇到类似奇怪的问题,都要先去外设

网友:
手上这个一样现象的机器
研究看下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 换硬盘 如果不行 修SATA供电吧

网友:
原来是键盘引起的啊,我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

网友:
返修了没有啊?

网友:
这个古怪,键盘掉电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键盘进过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