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330不触发维修一例,坏这么多电容,也是醉了

楼主(2015-09-28):
   一台联想ThinkPad Edge E330笔记本,不触发   拆机,版号为 ,习惯的上【迅维】找了一圈,没找到什么资料,个人感觉不触发的主板好修,先打开图纸,找到保护隔离 ,在PR4004上就能测到公共点电压,发现电压为0V,打对地址,发现对地短路 公共点短路大部分是CPU 供电上管击穿和电容短路,取掉CPU,公共点依然短路,排除CPU上管,接着测电容,第一个就搜到了待机电路 发现PC4114发黄,直接扣掉 ,测量了一下扣掉的电容,发现短路,再测公共点,还是短路。。。。看来不只有一个电容短路,于是来时大范围搜查,只要看到发黄的电容,一律扣掉,在扣掉了N个电容后,终于不短了,上电,由于没有合适的电源头,电流就看不了了,插上适配器,风扇转动,接屏,成功亮机       扣掉的电容 图纸稍后上传,现在网速太慢,传不上来。

网友A:
烧了这么多电容,其他元件不烧呀?

网友B:
你确定每一个电容都短了吗?一般来说一个主板不会同时坏很多的原件的,况且还是这么电容,我个人感觉你拆下来的这么多电容肯定只有一个是短路的

网友:
楼主,有没有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?

网友C:
新手都烧鸡大法,你这样好嘛

网友D:
乱来吧 黄的就是短路?? 感觉最多3个

网友:
烧鸡大法一下就能找到哪些电容坏了

网友:
同时坏这么多电容真是奇迹

网友E:
没遇到过一个电容短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了这么多电容,其他元件不烧呀?

其他的还真没烧,估计可能是这批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  是不是感觉很蛋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确定每一个电容都短了吗?一般来说一个主板不会同时坏很多的原件的,况且还是这么电容,我个人感觉你拆下 ...

我拆下来以后都测了,大部分是短路,有几个是漏电,有200多的值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新手都烧鸡大法,你这样好嘛

想用烧机大法的,怕电容烫手,没敢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乱来吧 黄的就是短路?? 感觉最多3个

不信的话你出快递费把坏电容给你快递过去

网友:
你确定那些贴片电容都市短路?

网友:
坏这么多电容好真是少见

网友:
这样拆法比较麻烦吧 直接烧机大法电压调低一点就不会烫手了。

网友:
很少见到一次性坏这么多电容的机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不信的话你出快递费把坏电容给你快递过去

呵呵 真有意思,不敢说100%反对你 这里搞维修那么久的 都不信吧 一台机器如果出现3个以上电容坏都是很牛的 结果你的最少8个 还没烧芯片 有说服力吗  发帖没必要夸大其词,真实最好

网友:
一般是某一个短了以后其他的并着短了,拆下来一个个的都量过了么,坏这么多历史首见

网友:
附上图纸 联想 E330

网友:
有一颗像是个电感?同时烧这么多以前在NEC的P4笔记本上遇到过。

网友:
破陶瓷电容层间短路了  看来真是批次质量不行!

网友G:
太多了 不怎么真实  坏2-3个 我信  你照片上太多了  如果真的那么多坏了 肯定要烧其他东西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了这么多电容

网友:
呵呵,是没见过一次性坏这么多电容的

网友:
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电容 坏啊 难道板子上 发黄的 都坏了  ?

网友:
好像是腐蚀坏的吧,,电穿不会那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太多了 不怎么真实  坏2-3个 我信  你照片上太多了  如果真的那么多坏了 肯定要烧其他东西的。。。。。

没少其他东西是因为适配器保护了,机器刚到手的时候拆开后盖量了一下电源插口的电压,,0-3V来回跳,怎么能烧东西

网友:
是用户那里湿气太重了吗?

网友:
这么多电容还是第一次看到,不过貌似还有电感啊

网友:
一个板子 同时换这么多电容的 实在很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乱来吧 黄的就是短路?? 感觉最多3个

嗯  给他寄过去吧  这板要是换我来修 估计晚上能吃红烧猪蹄了!怕怕啊

网友:
直接烧鸡呀  模   楼主居然怕烫

网友:
同时烧这么多电容,确实很少见。

网友:
想不通,坏一个电容都不开机了,怎么坏了那么多,电源是不是原配的电源,

网友:
我也醉了,一起烧这么多没有道理啊,因为有一个在前面“牺牲”19V就直接到地了,

网友:
稀有  怎么可能坏这么多

网友:
没见过一次击穿那么多公共点上的电容,你要考虑一下是否客户自己的适配器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坏这么多电容的,不容易啊

网友:
非常少见。。。没遇到过

网友:
贴片无极性电容都腐蚀那么严重,,怪不得短路

网友:
领教了    0

网友:
以后又有送钱的机器了。

网友:
写的不错,就是看不懂呀

网友:
什么电容哦,直接都能扣掉

网友:
一次性烧这么多电容还真是少见,楼主右手还好吗?

网友:
怎么坏的为什么会这么多  楼主有没有问一下客户怎么坏的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一次坏那么多

网友:
个人也觉得烧烧烧比较快

网友:
这么多电容,我怀疑是不是高电压击穿的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也确实是很少见

网友:
运气不错啊  能遇到坏这么多

网友:
一次坏这么多电容真的没有遇到过  长见识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新手都烧鸡大法,你这样好嘛

贱人就是矫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想用烧机大法的,怕电容烫手,没敢用

哈哈哈,现在看看,这么多电容,要被烫死的节奏,楼主还是很机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遇到过一个电容短路的

修的板子太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 真有意思,不敢说100%反对你 这里搞维修那么久的 都不信吧 一台机器如果出现3个以上电容坏都是很牛 ...

有什么不可能的,我修的一个机子,烧3个330,4个无极性的,

网友H(2021-06-28):
一次都找出来不返修

网友:
修这么多年电脑还没碰到过一个同时坏这么多电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次都找出来不返修

好家伙这坟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