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1130打印机维修实例(转)

楼主(2015-09-28):
  送修2台戴尔 1130打印机,故障都是不通电。意在抛砖引玉。

  拆开,,,,发现有烟味,,,细看,,,有漏液现象。。原来是400V,47UF电解烧爆了。

  常规检修,,保险管、、整流二极管1N4007、400v滤波电解    坏,,,。其它没有短路情况。

换件后通电,,,次级电压稳定输出。整机恢复通电试机,,,正常。

(图文来源于网络)

网友:
不通电一般大都出在电源板上 ,是滤波大容爆头了

网友:
呵呵 又赚一笔了 恭喜

网友:
那是220V电源高造成的,楼主维修看外观就可以,这就是经验

网友:
这种纵不错哦

网友:
起码是比较明显的故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