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43df 显示器不亮,绿灯闪。

楼主(2015-09-28):
一台老crt三星743df显示器,不插显卡时屏有提示无信号输入绿灯常亮,插上显卡后屏不亮,绿灯闪。主机确定是好的,接别的显示器正常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何检修谢谢了。

网友:
查查视频的尾板,,,,,,,,

网友:
查CPU电路的78L05看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一下呗

网友:
会不会是程序,或者主控芯片的事

网友:
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,如果不行就写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