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断路?

楼主(2015-09-28):
两个芯片相连两个芯片都是对地的,如果其中一个芯片断路,用数字万用表对地阻值能不能判断出断路?

网友A:
能的啊。怎么不能啊

网友:
用通断档不是可以测出来呀?

网友:
找一条线飞过去试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红表笔接地,无穷大就短路了

网友:
蜂鸣档对地打阻值就能测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的啊。怎么不能啊

我的意思是不能判断出断路。因为两个芯片相连两个都对地,除非拆掉一个芯片就能判断出那个断路。如果一个芯片断路,但是另一个芯片还是对地肯定就有阻值,所以不能判断出断路。但是只要是一个对地的,数字万用表蜂鸣档就能判断出断路。不知道我的理解对没对,说说你们的理由!

网友:
原来如此,楼主这样问,真是焕然一新,学习了,多谢楼主的提问!

网友:
可以先拆一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