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笔记本电池如何充电?

楼主(2015-09-28):
手上有台华硕超级本X202E,之前电路烧坏了几个零件,先已更换,电脑能正常运行,但存在电池无法充电的情况。

请问各位,如何排除故障?

下面是电池接口
SMB0_DAT_CLK_CON、SMB0_DAT_BAT_CON 不接电池和接上电池电压都是3.2v
1-4脚BAT_CON:接电池7.4v,不接电池4.2v
TS1#_BAT_CON:接电池无电压,不接电池3.2v

小弟,新手,只懂点皮毛,还望大家多多指点。

网友:
之前的电池坏了,换的新电池。
插上电池、电源,LED灯会亮橙灯。

网友:
充电电路没修好吧

网友:
充放电电路出问题了,对着图纸自己研究下

网友:
亮橙灯已经充电了呀,接口数据正常。不能充电查充电芯片及外围电路。

网友:
正常充电的话,接口电压有什么变化呢?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看充电芯片外观有无损坏

网友:
手上只有板子的点位图,没有图纸

网友:
亮橙灯就开始充电了,你是进系统后显示不充电吗?可能是系统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