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Omini 105 PC 触发掉电

楼主(2015-09-28):
拆机测试各供电正常,换CPU无果,风枪吹烫北桥,机器能点亮,加焊后测试正常。

网友A:
水帖,连个电流都没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水帖,连个电流都没说。

呵呵 其实我前几个月也是这样被师傅教的 先吹下北桥 如果亮了 再加焊

网友:
但是要发贴就不能这样写出来了呀,等于不写,对其它新人也没有什么作用,至少应该说清楚电流的变化情况

网友:
一模一样的机器也是开机掉电 先随便搜了下 看到楼主的帖子后 拿风枪吹来下北桥 然后就亮了 谢谢楼主为我省了很多时间啊

网友:
明显的水贴嘛,我这个新人看不懂啊,

网友:
不好意思下次发截图 电流0。8A左右掉 亮机电流3A  用可调电源会掉电  此机适配器为19V 7A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 修的真不错

网友:
MINIPC  7A电压?表示没见到过

网友:
这是凭经验维修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