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都是用什么牌子的助焊膏

楼主(2015-09-28):
EC引脚连锡拖不干净  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点的助焊膏推荐一下

网友:
先考虑是你烙铁问题吧 或者头没接触好 热度不过,一般都是80左右PSI

网友:
上面写的是kingbo

网友:
看看你的EC PIN教有没有连到一起

网友:
50块左右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

网友:
你这种一般都是操作问题了,不好的焊膏也可以使用呀,论坛上有操作的视频可以慢慢来

网友:
市面上假货太多,几年都是用BURNLEY黄色膏体这个,感觉不错滴。2楼说的烙铁头和温度也是需要注意的。多练手就成了。

网友A:
我都是用的5块钱的...

网友B:
我也想问下大家呢。最近新买的焊膏值珠的时候 锡珠老是吹不整齐。坑的要死

网友:
50元左右乳白色的

网友:
我用的是松香

网友:
焊膏也行,松香也行
都能焊接好
无他唯熟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是用的5块钱的...

你说的是松香 人家是问焊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问下大家呢。最近新买的焊膏值珠的时候 锡珠老是吹不整齐。坑的要死

脚位对稳了没呀 或者温度不够,以前我也怀疑过 后来技术好了就不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是松香 人家是问焊膏

不是松香,就是焊膏,好像是8块钱还是10块钱一大盒....

网友:
80元/桶  AMTECH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松香,就是焊膏,好像是8块钱还是10块钱一大盒....

牛逼  不敢用 有害物质估计很大

网友:
30多块钱 100G的那种,我觉着,焊锡也要用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脚位对稳了没呀 或者温度不够,以前我也怀疑过 后来技术好了就不会

脚位肯定没问题撒。就是焊膏不怎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