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HINKPADE520 集显驱动打好状态下装独显驱动就蓝屏

楼主(2015-09-28):
如标题所问 求助!!! 开始装的纯净安装版WIN7 用驱动人生打完驱动重启,集显驱动正常,独显上有黄色感叹号,再用驱动精灵更新独显驱动,装完重启电脑进入桌面一会卡住然后蓝屏重启, 另装GHOST WIN764位系统 装完在进度条那边卡住 一晚都不动一下
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0805-1.html

网友A:
用官网的驱动试过么

网友B:
通过多次系统驱动调试不成功就是主板问题了,换U换内存后,显卡的供电正常就假焊显卡看效果。

网友:
有可能显卡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用官网的驱动试过么

没有试 正在下官网驱动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过多次系统驱动调试不成功就是主板问题了,换U换内存后,显卡的供电正常就假焊显卡看效果。

嗯,不到最后一步 尽量不动显卡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没有试 正在下官网驱动试的

装系统前是不是好的啊,先软后硬,尽量搞软件问题

网友D:
可以在装系统的时候 显卡驱动都不装。进了系统在去下最新驱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装系统前是不是好的啊,先软后硬,尽量搞软件问题

就是客户出了这问题才拿来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在装系统的时候 显卡驱动都不装。进了系统在去下最新驱动

是的,装的安装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客户出了这问题才拿来修的

官网的也不行,就是硬件了

网友:
到官网下驱动试试

网友:
先安装官网的驱动,不行就更换CPU和查显卡。

网友:
搞了官网驱动 报atikmpag.sys蓝屏故障  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供电或虚焊或显存上面了

网友:
搜遍全网 包括这里 竟然没有一个跟E520显卡相关的维修案例可以参考 郁闷啊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了

网友:
那个我一个惠普也这样 呢吗我吧显卡换了都美好

网友:
还是先打官网驱动吧,这机好像没有图纸吧。

网友:
印象中E420  520显卡坏的不多  加焊一下看看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的没修到过  CPU坏的到见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