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无背光秒杀,飞线 秒机!~~~

楼主(2015-09-28):
苹果6无背光,飞线秒开机~~~·

网友:
昨天有台屏暗,报价不修 我去

网友A:
什么都没说,就说飞个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都没说,就说飞个线

看的懂电路 点位图 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

网友:
苹果6 也有保修吧

网友:
所有都一样吗?

网友:
主板断线??

网友B:
嗯,主板断线了。 所以飞线, 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嗯,主板断线了。 所以飞线, 就行了。

刚修了一台,背光IC坏,手上没有就拆了一颗5S的,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嘛,,,结果背光只有15V,有点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修了一台,背光IC坏,手上没有就拆了一颗5S的,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嘛,,,结果背光只有15V,有点暗

是不是主板断线了.

网友:
楼主高呀,上次遇到一台没有搞定

网友:
要么断线要么电感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