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的电磁炉MC-IH-M02-B2主板通病处理方法

楼主(2015-09-28):
  美的电磁炉05 主板出现断续加热,大都是因同步电路受到干扰所致。标准化以来,M02 M03 固有这个毛病。M00估计是成本太高了 ,为了降低成本,用的M02,这个版本的有个致命的缺陷,就是PCB设计问题,同步取样电阻由3个减少只剩一个,容易被干扰。后期出的S01A ,同步电路走线是平行设计的,彻底避免了此类故障的出现。
  解决的办法只需将如下图的电阻R13、跳线J24互换和电阻R11、跳线J6互换即可解决问题。改动后稳定可靠不复发。
  附注:美的官方售后服务维修指导说明:是把R11与J6之间的铜箔划断用导线连接。这种方法并不可靠,有部分电磁炉按指导处理后应不能解决问题。

(图文来源于网络)

网友:
猜想用屏蔽或许会好一点,注意是猜想哦,有机会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