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5 820-3435-b

楼主(2015-09-28):
我有一台苹果A1465 板号是820-3435-B 不触发,拆开看来了下下没有进水。电源灯亮绿灯,测的公共点没电压,3.42V偏低只有2.5V 。以为EC坏了,换了个EC还是一样,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没思路了。
不触发

网友:
3.42所到之处不多,先把3.42修出来估计就好了。

网友:
适配器进去产生EC待机那个芯片有问题吧

网友:
电压拉低了还不好修嘛 直接换掉芯片 和断开他的负载那些东西 再说

网友:
3.42V偏低只有2.5V 故障 你已经发现了 先解决这个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哥们,你咋不贴个图纸点位来共享下

网友:
我有个有待机灯不亮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怎么没有下文了 。。喜欢看苹果的帖子

网友:
这么多做的你都没有支做去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