辨别电磁炉IGBT真伪的方法

楼主(2015-09-28):
  不管是门市购买还是淘宝购买,劣质IGBT管遍布,由于工艺的提高,单从外观很难区分,甚是头疼屡爆IGBT,心也跟着颤抖,不是自己技术不行,而是配件太坑,仰天长叹,苍天呐……话不多说,下面提供我的鉴别方法。
  准备一可调电源,电压调至18V,电流限定在0.1A左右。

可调电源+18V接IGBT管G极,负接S极

方法一:数字万用表测得D-S极的导通电阻,一般小于20Ω的IGBT性能优良,为真品
       (本人采用胜利VC97,测得阻抗为17.4Ω)
        若测得DS极为无穷大的为劣质IGBT(1.即使可调电源限定电流调到0.3A,数字万用表也测不出  2.万用表需调至Ω档而非KΩ档/MΩ档)

方法二:采用瑞宾测试仪的精密电阻档可测得劣质IGBT的导通电阻(其他有精密电阻档测试功能的仪器估计也行)
        测试仪检测D-S极导通电阻

(本人所测得为27.47Ω)

注:1.以上是在18V测试电压测得的标准数据,由于电磁炉驱动电压为18V,故未选取其他测试电压做参考
    (驱动电压高时,内阻稍微变小)
    2.可调电源的限流是为了防止损坏测试的仪器/万用表

话外:1.“指针表可以测试”是行不通的,由于是带电测试,会出现读数错误
2.耐压问题:劣质IGBT不光导通电阻低,耐压也偏低

(抛砖引玉)

网友:
没试过,不知道实用性咋样

网友:
累不累啊,搞这么复杂!
500型表10K档一测就知道了

网友A:
指针表一看便知,数字表不准确。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样,没有试验过这些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指针表一看便知,数字表不准确。

就当抛砖引玉了嘛

网友:
我都是买的换上,我都没测试...这玩意还不便宜....

网友:
真假辨别,纯属经验,
但 楼主以个人经验分享,
也不失为,教师典范。

网友:
早上学习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