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0-C45 MS-7599 VER:1.1 要点亮的瞬间就掉电了

楼主(2015-09-28):
  昨天接到一块7770-C45主板,问题是全板无供电,问题出在内存插槽下方8点小芯片上,换后就开始跑码了。但是在要点亮的瞬间就掉电了(就是键盘灯都亮了。显示器指示灯都变亮的瞬间,马上掉电了)。然后就开始纠结了。什么都东西都搞完了还是一样。外设芯片全取了 接口芯片,什么声卡,网卡的 IO也换了,北桥也焊了还是一样。后面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用手摸着南桥晶振就能点亮,松开之后马上就掉电,就把晶振和2个电容,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要掉电。手摸着就不掉电。最后把南桥也焊了,结果还是一样。没有大师修过这个问题,求救啊!

网友A:
期待大神 出现 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期待大神 出现 。。。

就是啊。搞得我焦头烂额了。

网友B:
晶振两脚之间的电阻正常吗?电池和RTC电路检查了吗?

网友C:
这问题好像是USB电流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两脚之间的电阻正常吗?电池和RTC电路检查了吗?

额 晶振之间的电阻也换过, 电池和跳冒这边都有电, RTC电路到没测试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问题好像是USB电流问题

额。你修到过这情况嘛。

网友:
换个桥试试看

网友:
没有桥。如果定个桥回来,价格就好了,多半不会修了,现在我就想确定问题在那点,第一次遇到这情况。

网友D:
哦,一般桥问题,我绝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哦,一般桥问题,我绝得

额。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引起的。这情况我觉得不一定是桥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额。我只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引起的。这情况我觉得不一定是桥问题。

如果你解决了给我说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你解决了给我说一下

恩  好的 还在研究中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两脚之间的电阻正常吗?电池和RTC电路检查了吗?

兄弟  我测试了下,RTC电路正常的。供电直接到桥里面去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问题好像是USB电流问题

在嘛 能解锁清楚点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兄弟  我测试了下,RTC电路正常的。供电直接到桥里面去了的

你可以跑线  显示USB3旁边有个S12 还是S18的 小6脚直接跑线到南桥之间有个 472或者 822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跑线  显示USB3旁边有个S12 还是S18的 小6脚直接跑线到南桥之间有个 472或者 822换掉

额 我试一试看 谢谢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跑线  显示USB3旁边有个S12 还是S18的 小6脚直接跑线到南桥之间有个 472或者 822换掉

我查了下 这板子 它USB直接到桥里面去了,没经过排阻。这下咋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跑线  显示USB3旁边有个S12 还是S18的 小6脚直接跑线到南桥之间有个 472或者 822换掉

这板子就是USB 6脚芯片直接桥里面去了 什么都没有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查了下 这板子 它USB直接到桥里面去了,没经过排阻。这下咋办

那就把S12或者18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把S12或者18拆了

额 我试试看 到时候给你回话

网友:
LZ你修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把S12或者18拆了

全部拆完了 还是一样 汗

网友:
干脆桥也坐下

网友:
桥焊过了 还是一样

网友F:
你焊过桥了,会不会死桥坏了呀

网友G:
查查开机针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问题好像是USB电流问题

又是USB电流问题,意思是说一般开机掉电,都可以测一下USB电流?

网友:
这问题 我也遇到过 最后没修好,叫客户换板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焊过桥了,会不会死桥坏了呀

你娃灌水额。注意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查查开机针脚电压有没有被拉低

不太可能吧。开关被拉低了,不应该是这情况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