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码]
Plus投影仪更换色轮后偏色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5-09-28):
PlUS投影仪接到时不启动,红灯闪烁,拆机检测是色轮不工作卡死,订个色轮换上后颜色偏红,再拆开看色轮,发现新买的色轮上无检测线
电机圆柱体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带(A),就是信号检测条,他和色片(B)的位置是固定的,不动的,他的位置决定了色轮的起使颜色
A就是那个黑色塑料带,可以撕掉
A和B(色片)是唯一对应的,看看老色轮的A在什么色片的位置,将新色轮的A撕掉(如果新色轮上没有A,就直接画,不用撕),在新色轮找和老色轮相对应色片下面使用黑色记号笔画一条大小,位置一样的黑色竖条,就ok

网友:
检测位画上去应该用不了多久的,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专门的贴纸的,画上去的只能是测试色彩的时候用下,DLP机器光路里面温度非常高的,可以把石英玻璃烧融化

网友:
还是现在的DLP技术好,换个色轮100多,不想以前的液晶片换一片就要2、300百块,还需要专业技术。

网友:
投影不好修啊,哪有培训的,去学一下

网友:
又学一招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楼主的 思路分析的很不错 有些机器是这个样子的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过硬啊  牛

网友:
投影仪不好修,,,

网友:
, 应该好修吧,   但每次都是给人家修,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经验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