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85 无待机 求助

楼主(2015-09-28):
Z485 无待机求助 待机芯片换了一样的线性 3 5v 有。ec都换了还是一样问题,求助啊大师们
芯片

网友:
开启有哇?上下管的驱动信号电压量,有保护吗?
后级短路吗???

网友:
有没有刷个
EC BIOS 试下

网友:
查待机芯片条件,有些机子待机本身就只有线性电压

网友:
这个要查信号的。

网友:
既然线XD有的话那就查开启信号,按时序修一步一步来。

网友:
从适配器一步一步的检查原因。总会找到问题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