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认不到硬盘主要有哪几方面原因啊?谢谢!

楼主(2015-09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硬盘数据线,南桥,硬盘本身,电源...换换换换,即可解决...

网友:
换硬盘,数据线,桥空焊,断线或者没时钟

网友:
桥  硬盘    连接硬盘接口的 耦合电容

网友:
桥,硬盘,数据线。电源。BIOS里设置

网友:
硬盘、数据线、供电、桥、IDE或SATA通道

网友:
如果不接硬盘或者使用u盘能够正常引导的话多数是南桥的问题,一般情况是南桥的某些供电异常,但也有可能南桥本身已经坏了

网友:
硬盘数据线 B75的插争端卡不认硬盘,还有些是南桥坏也会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排除硬盘本身问题。……主板接口供电时钟数据……

网友:
以上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,我就不再重复了,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,楼主你问来干啥?

网友:
确定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正常的话,就是主板的问题了

网友:
硬盘、硬盘线。桥。

网友:
BIOS设置里怎么看到有没有连接到硬盘?谢谢!

网友:
数据线  电源  BIOS设置   南桥  硬盘本身

网友:
是什么牌子  什么板子都不写

网友:
硬盘接口 硬盘供电 两队耦合电容 南桥

网友:
从接口开始查起。

网友:
先排除sata接口有没有腐蚀的痕迹,然后打阻值,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