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AM5A78L-MLX不过CPU怎么修

楼主(2015-09-28):
换了822排阻还是不过CPU是那原因,请个各位大师帮帮忙

网友:
你测量供电 时钟了吗?主板工作条件都正常、。

网友A:
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

网友:
主板工作都是正常的,就是不过CPU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

我是新手  ,不知道该从那下手

网友:
多数是NC 或者是CPU、nc的某些供电异常,提供帮修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521442534046

网友C:
换个CPU看看或者看下CPU总供电芯片对应脚是否电压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CPU看看或者看下CPU总供电芯片对应脚是否电压正常

感觉楼主比我还新手,肯定不明你说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新手  ,不知道该从那下手

那先去学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