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组 华硕主板M2N

楼主(2015-09-28):
主板 CPU边的 4个电容怀孕    问题是经常自动断电!   换电容后  点亮4秒后灭了! 观察更换电容有没接触好的,重新加锡后    点亮不灭了 诊断卡没有读值了!  求助 为什么  电容换的通型号的?!?!?!?

网友A:
asus的电容是和正常的主板反着来的,你看一下是不是换错正负极了....

网友B:
这板子 桥容易空焊,加焊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sus的电容是和正常的主板反着来的,你看一下是不是换错正负极了....

这个  真没反   原来怎么样  老样子换回去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 桥容易空焊,加焊试试

就有烙铁  无其他设备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  真没反   原来怎么样  老样子换回去的!

可能你焊的把焊盘搞坏了吧,重新拆下来看看?

网友:
你测量CPU供电,看看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你焊的把焊盘搞坏了吧,重新拆下来看看?

已经回收旧件了····· 只是想不同为何不能点亮了!

网友D:
开关针没电也会这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开关针没电也会这样

换电容之前 是好使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电容之前 是好使的啊!

什么意思,什么之前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