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PLUS V2温度报错

楼主(2015-09-28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。CMOS里12V过高。实际测量为正常12V。刷BIOS无果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奇葩啊

网友:
最近看过老是奇葩问题  还真不知什么原因 解决 说一声 呵呵 是温度报错 还是 电压报错

网友A:
你可以试着换个CPU风扇看看 或者把CPU风扇的插头那边电阻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试着换个CPU风扇看看 或者把CPU风扇的插头那边电阻换了

那里好像有不少的电阻都要换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里好像有不少的电阻都要换吗?

只有一个5.6K电阻换掉就行

网友C:
这个问题论坛有人反映,好像是IO旁边的一个分压电阻出问题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论坛有人反映,好像是IO旁边的一个分压电阻出问题了的。

并不是IO那边出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并不是IO那边出问题,

那是哪的问题,我手上也有一快 p8h61 plus的大板也是这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I/O主板电压检测脚出现问题了

网友:
这是通病了  论坛应该有这类的 帖子 仔细搜搜

网友:
那一下IO那边的12V检测的分压电阻是否损坏

网友:
12V检测分压电阻变值了或者漏电了。

网友:
看到别人遇到过,听说是因为io检测温度的电阻什么的不良造成的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哦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一个5.6K电阻换掉就行

这个5.6K的电阻是连接到CPU风扇的供电的吗?

网友:
反馈电阻    有问题!

网友:
说了半天到底是那有问题 。IO 还是 风扇的电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并不是IO那边出问题,

你怎么确定不是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怎么确定不是的?

不要怀疑我的问题,因为我修过这样的板子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怀疑我的问题,因为我修过这样的板子问题

证明你没修好。

网友A:
没修好?没修好我能说是CPU风扇那边5.6K电阻换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修好?没修好我能说是CPU风扇那边5.6K电阻换掉?

那你的就不是这个故障,你自己去找份图纸来看看。

网友:
IO电压检测脚电压不正常  修过好几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