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炉不加热 要把锅具拿高1CM左右才能加热

楼主(2015-09-28):
  修一台型号为美的C19-SH1980电磁炉,故障为开机放锅不加热不间断检锅状态,要把锅具拿高一点(1CM左右)再放下去才能加热,怀疑是检锅电路有问题,经检查为R13(430K)脉冲检锅分压电阻损坏(阻值变为无穷大);

  据我所了解通常检锅电路有两种(此电磁炉为第二种):
1 电流互感器检锅:
  互感变压器次级感应出随初级电流大小而同步变化的电压,经全桥整流、滤波、电阻分压后送到CPU 相应功能脚上检测。在无锅具时,线盘和谐振电容震荡时间长,能量衰减慢,流过互感器初级电流较少,次级电压就低,CPU判断无锅。有锅具时,由于有合适材质的锅具的加入,线盘和谐振电容之间的震荡阻尼加大,能量衰减快,在初级变化的电流大,在次级感应出的电压大,CPU判断有锅。

2 脉冲检锅电路:
  IBGT的C极高压脉冲经电阻分压后送到CPU相应的检测功能脚上。无锅具时,线盘和谐振电容的自由震荡时间长,能量衰减长。在单位时间内,脉冲个数少,在有锅具时,由于锅具的阻尼加入,能量衰减很快,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就比无锅具时要多很多,CPU根据脉冲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是否有合适材质的锅具。
  根据以上理论来说R13损坏应该始终检锅不加热,疑惑的是为什么把锅具拿高1CM左右就能加热呢???

(图文来源于网络)

网友:
顶楼主 虽然没听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撸电磁炉都是 1清 2洗 3容 3压   按键  传感器  风扇 ,不行就算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也修过!!!后来在300K电阻(好像,太久了忘了)并按一个兆欧级别的电阻上去后好了!!
并接电阻是根据故障电阻变值大小计算所得的!!

网友:
可能是某个电阻变质导致CPU识别错误!

网友:
这个大阻值电阻R13是检锅电阻还是同步电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