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5-09-28):
A1466 13的 不开机 测PP1V05_S0短路 断开电感 后极短 加电烧CPU桥二合一桥芯片发热   这种情怎么报价呢 换CPU桥要是打磨的就要亏大了

网友:
一般价格都要在500-1000,维修都要报600,换桥报一千吧.讲讲价,800做了.

网友:
你们那报价那么给力呀

网友:
这个版没有啥希望啦 一般情况 你换个CPU 还不一定能做好 就算做好  会不会耐用  还是直接换版吧

网友:
要是U确认坏 维修难度很大 ……
且风险也很大  报价就要多考虑了

网友:
楼主所说的CPU 桥 打磨是什么意思》

网友:
发热不一定就是它坏了

网友:
换桥不如换板子,考虑清楚了,看客户报价吧

网友:
CPU坏俺基本就放弃了,air的cpu很不好换啊。